华硕H61M-E的+5VSB对地短路遍查找不到原因!怪!

楼主(2024-07-30):
华硕H61M-E主板不触发,板上LED灯都不亮,于是直接查电源,发现+5VSB电压为0。拔下ATX电源直接测插头+5VSB是有5V电压的,排除电源的原因。
再测主板+5VSB接口,万用表蜂鸣响,有短路,测阻值只有10欧姆。
我以为修理应该很简单了,找到短路元件不难,谁知困难才开始。

打开点位图(已经上传附件),和+5VSB连接的虽然有16个元件,但其中有9个是出厂就没安装的(附表标注-空)。
实际安装7个元件
有2个是直接接地的,嫌疑最大:退耦0.1UF和浪涌保护二极管
先吹下浪涌保护二极管,把内存槽和ATX槽部分塑料都吹烂了,于是直接镊子撬掉,但结果还是短路。
退耦0.1UF,直接镊子撬掉,但结果还是短路。
头都大了!

继续排查剩下的5个元件:4个电阻1个P-MOST管
4个电阻正常,三个阻值8.2k,一个19k。正常
剩下1个P-MOST管,非连接2个电极G和S对地阻值无穷大。
全部排查完毕,都没有短路。
但是+5VSB还是对地蜂鸣,阻值10欧。并不是完全短路,但板上关联元件没有这么低阻值的。求助大家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可能?

Asus H61M-E_2.02.fz

网友:
烧鸡不行?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修短路神器--热成像。。。没头绪的时候把容易坏的声卡网卡芯片拆下来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修短路神器--热成像。。。没头绪的时候把容易坏的声卡网卡芯片拆下来说不定就好了

修理是什么卡都没有装,甚至连内存CPU都没装。要修好短路才会装下去。

网友B:
纯好奇啊,也可能是线路短路了吧,如果阻值很低真是不好查,有点阻值还能加个电压看看哪里热

网友C:
烧机加热成像可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好奇啊,也可能是线路短路了吧,如果阻值很低真是不好查,有点阻值还能加个电压看看哪里热

有电阻1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加热成像可以秒

没有热成像设备。实在不行,就拿个5V1A的手机电源接上去看看。10欧电阻应该是0.5A吧。那个待机+5VSB连0.5A拍供不起。

网友D:
加5V电压烧机,没有热成像可以用手模

网友:
同意使用烧机大法

网友:
点位图16个零件,除去拆掉的2个和原来就没有的9个共11个,就剩下5个零件。其中4个是电阻,阻值正常。可以说有15个零件是绝对排除掉的了。
只有一个标注PMOS的管最大嫌疑。
我就搞不明白,PMOS管的D极接正+5VSB怎么那么奇怪?正常的接法S极电位必须高过D极的。
数字万用表的200电阻档电压很低,不足以令管子导能成低阻值吧?

网友E:
ATX-5VSB和+5VSB 相连的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X-5VSB和+5VSB 相连的电容是否短路,

板上不存在这个电容啊。
唯一的一个电容是退耦0.1uf,已经拆掉了。
目前板上关联的元件只有4个电阻和一个P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5V电压烧机,没有热成像可以用手模

我也是有这个想法。
目前我的疑问是,电阻10欧姆,接+5vsb电流应该是0.5A,但是开关电源写着+5VSB容量是2A,不应该出现0V。
0V的话摸哪里都不热.

网友:
搞了个5伏3安的电源,今晚来烧机,敬请关注。

网友:
遇到个hp台机主板,atx接口串电,3v待机有1.3,研究好几天没头绪

网友:
有10欧电阻,确实不应该电压为零的,看哪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F:
板层有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5vsb保护了,所以才是0,你用充电器烧也是一样0v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热成像模块,才360,接手机的,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板层有短路!

板层短路为什么有10欧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板层短路为什么有10欧电阻?

5vSB转3.3VSB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否则就是板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SB转3.3VSB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否则就是板层短路

大家好,今晚我搞了个5V3A充电器来烧鸡。
串了个万用表20A档位,接上去电流瞬间跳上3.5A就马上电源保护了,电流回落到0。
板上没有发热和烧毁的地方,毕竟3.5A只持续了0.5秒左右就保护了。试了十几次都是这样,看来要上10A的电源,5V10A不好找。

网友I:
烧机加热成像,再说这个板子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J:
据说有一种古老的方法:松香烟薰大法,效果与热成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可以试试,虽然麻烦一些但是成本投入很低,效果相当不错!
如果长期从事维修行业,那还是直接买热成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据说有一种古老的方法:松香烟薰大法,效果与热成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可以试试,虽然麻烦一些但是成本投入 ...

我是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机加热成像,再说这个板子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有道理,既然没有价值就把原因搞清楚吧。
我准备搞2万UF的电容,充电5V去搞它。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SB转3.3VSB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否则就是板层短路

你说的对,我找+3vsb找出新发现!
+3vsb由PU16输出,而PU16的发射极居然和没安装的OR301,302,303相连,这三个电阻是并联的,在板上不但没有安装,只有3个方框符号,而且连焊盘都没有,但其实它们是0欧,一端连接+5vsb_ATX,一端连接去+5vsb:PU16的发射极点都是对地短路的。这样一来PC167是接地的电容,嫌疑最大,明天拆下来看看。

网友K:
修好了没有楼主,拆了pu16后还短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没有楼主,拆了pu16后还短不短路

周末才有时间拆,万用表测了分析不是PU16,应该是L1D1或L1D2,这2个网线接口的防止浪涌二极管。

AOZ8902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没有楼主,拆了pu16后还短不短路

今天拆了LID1,L1D2。
还是短路!
还有4个落地电容,继续拆太麻烦
准备大电容放电或者4.2V锂电池去烧它。

网友:
烧也不行,煮也不行,剩下就是炖了,找到故障点没

网友L:
直接5V 20A烧鸡,不信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5V 20A烧鸡,不信出不来

我先是用3万uF电容充了5V电压,去烧,连火星都没有。
今天拿了2个镉镍1.2V电池并联,用万用表短路测量有8A电流,去烧,还是连火星都没有。
板上短路电阻只有0.1欧姆,真牛啊!
有4.2伏的锂电池不敢上
还是准备买个3.3V40A的开关电源回来烧它

网友:
热成像才是硬核工具   比什么 福禄克万能表 示波器好用多了   不管是不是短路  照一下能秒杀大部分故障

网友:
真是挺奇怪的问题。

网友:
大家好,经过充分准备,我来烧鸡了。

首先上大杀器:3.3V40A的开关电源

由于前几次电源保护,断绝输出,这次我做了个可调电阻板,即使短路也不会过保,慢慢烧

成品:10个1欧10w,可以逐个加入并联。
1个电阻的电流=3.3V/1欧=3.3A,最大10个时候是33A!

开始烧鸡,逐个增大到3个电阻,10A时候,大概10秒钟摸了一下。
元凶现身:3个电容和1个IC已经滚烫,见下图标示

网友:
三个电容中发热最严重的是左边那个电源退耦电容ACE51,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了,但是拆下来量电容个体并没有短路,说明短路的是这块音效ic ALC887.短路的脚名称是+5VA IN,通过一个电阻AR53和+5vsb连接,这就是点位图上不显示直接连接点的原因。AR53在板上是不存在的,直接短接了。

网友(2024-12-29):
这是ALC887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毛病,折腾了很久,除了桥,没拆,io,网卡、声卡管理都干过,我觉得是桥短路。

网友:
我也有块板板Z77,VCC3小短。不好整。
有个收音机开关0-50K,看来得用上。
开关电源不买了,搞几个3.7V的电池,整整。
不行就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