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15 5511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7-30):
电脑型号 : DELL  G15 5511

主板板号 : LA-K452P    REV:1.0

电脑问题 : 客户说两个星期不用就来不了机了,实测问题是开机键盘灯亮几秒后灭掉,电流到2.4A左右掉电,用原装充电器也是一样掉电。

开始维修,这款电脑有个需要放静电才能开机的通病,拆开先将放电,这电脑没有cmos电池,长按开关10秒以上就相当于放电了,放完电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开机时充电灯闪两下黄色四下白色,找到dell电脑闪灯的故障检测表,

这个报错是内存的,就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开机还是一样,测试不装内存也是一样的掉电,感觉可能是BIOS的问题,拆机在论坛上找个原厂BIOS刷上,刷完还是一样的,一直掉电,掉电后能马上触发,然后又重新找了一个BIOS刷上,故障依旧,在反复的测试过程中突然有一次开机了,想装上屏幕再测试能不能显示,就又变回了原故障。

经过反复的测试,最后发现能开机的时候都是装上电池才开的,想到可能是电池没电了,然后用原装充电器充了十几分钟电再开机,就能开机了。

总结,这电脑是需要电池有电的情况下才能开机,没装电池的时候单用原装充电器也是不能开机的。

补充内容 (2024-8-7 17:11):
家人们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这电脑最终查出是充电器有问题导致的不能开机,最后换了充电器就正常了,单用充电器不装电池也是能开机的,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

 会员706111100鑫豆2026-4-27 12:18
 会员596295100鑫豆2026-4-22 15:26
 会员623702100鑫豆2026-4-14 10:10
 会员287215100鑫豆2026-4-12 12:14
 会员401427100鑫豆2026-4-10 12:05

网友A:
不会吧这么奇葩?早几天也接了台E550,也是掉电,拆开了,过几天回去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好像修过啊,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的啊

网友:
奇葩的dell

网友:
时序图上是有电池才有RTCVCC

网友B:
DELL机器如果恢复了CMOS,第一次开机会非常慢,反复重启多次,需要几分钟,所以有时候得多等一会儿,第二次再开就正常了

网友:
不用电池也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L机器如果恢复了CMOS,第一次开机会非常慢,反复重启多次,需要几分钟,所以有时候得多等一会儿,第二次 ...

是的,这种情况电脑回自动重启三次亮机,我遇到这个是直接掉电不会自动开

网友C:
不是的 没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
我之前遇到的G15也是不用电池能开机,但是这台不知道为啥就不行,为此我又重新把电池接口拔掉,单用原装充电器还是不能开机,问题还是会掉电,然后装回电池开机就正常了,怀疑可能和型号有关系的,之前修的是G15 5510 是10代CPU,这个型号是G15 5511 是11代CPU,并且这电脑必须保证电池是有电的情况下才能开机,如果电池没电插上充电器也是不能开机的,要等电池充一会电才能开机

网友:
这没电池都不开机的机还真奇葩。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笔记本 越来越矫情了

网友D:
没有电池是可以开的。应该是电源头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不用电池  第一次开机会特别慢  可以长按开关键 关闭rtc报错 加速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不要电池一样可以开机,测试过。

网友E:
楼主的总结是个人意见还是有资料证明?笔记本离不开电池!商家应该不会这样设计吧,客户要是知道了!会选吗?怎么竟争市场!

网友:
应该另有原因。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的,昨天刚修过这机器

网友:
装上电池相当于时钟晶振就工作了(把3V电池取消了,腾出位置了)。

网友F:
这机器我自己都有一台,电池早就不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池是可以开的。应该是电源头的功率不够吧

用的是230W功率的原装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总结是个人意见还是有资料证明?笔记本离不开电池!商家应该不会这样设计吧,客户要是知道了!会选吗 ...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照你这么说笔记本可以不用装电池了,当台式机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我自己都有一台,电池早就不在了。

麻烦你看一下,你的电脑型号是G15 5510还是G15 5511,我怀疑是5511需要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不插电池不开机,这款机器通病了

网友G:
我也在修戴尔   坏的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修戴尔   坏的真多

我最近修的联想,惠普比较多一些

网友:
奇葩的Dell,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感谢发布经验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的吧,修到过,奇葩机子

网友:
联想小新的有一款没有电池不升压,一开始以为是升压芯片坏了,后来把电池装上就好了

网友:
不插电池可以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么奇葩?早几天也接了台E550,也是掉电,拆开了,过几天回去搞

E550  掉电   电池    单用电池能开机掉电    适配器不开机   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戴尔的很多机型,不插电池确实不开机。

网友H:
今天遇到一台, 不装电池一样开机。。。我用的 330W充电 和 240W 都测试过, 不用内置电池正常开机。。。

网友:
这种情况电脑回自动重启三次亮机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I:
总之这款机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耐心一些,让它自己掉电,不自动重启就按开关,来回几次+等待,直至亮屏

网友J:
很少见不装电池不能开机的

网友K:
这机器没RTC电池吧,这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总之这款机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耐心一些,让它自己掉电,不自动重启就按开关,来回几次+等待,直至亮屏

是的,正常情况是这样,断电后开机就会重启三次左右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少见不装电池不能开机的

最后查出是原装充电器问题,换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没RTC电池吧,这根本不是问题

单充电器不能开机,这是有问题的,毕竟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能开机的

楼主:
不是BIOS ,是原装充电器故障了,正常这个电脑单用充电器能开机,由于充电器故障导致单充电器不开机,把充电器换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遇到一台, 不装电池一样开机。。。我用的 330W充电 和 240W 都测试过, 不用内置电池正常开机。。。

感谢你的回复,我确定了是充电器导致的单充电器不开机

网友:
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的呀秀到过

网友(2024-09-20):
LA-K452P 图纸与点位

LA-K452P.cad

网友:
浪费我豆豆

网友(2025-06-08):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没电池可以开机

对呀!没电池可以开机的,楼主应该是说错了,有些机器不接风扇是会掉电的

网友:
今天来了一样  机器。。。。无电池可以开机,,,电流表也能开机。。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学习中

网友(2025-08-30):
我也遇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确实是要接电池,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情况电脑回自动重启三次亮机,我遇到这个是直接掉电不会自动开

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了,而且掉电以后电流0.12左右,不会自动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