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九华附近有会修华为笔记本主板的吗

楼主(2024-07-31):
我还只是拆出来检查了一下,没动手

网友:
不是电路问题! cpu 九死一生

网友A:
华为的老好 了

网友B:
什么故障,自己什么情况下出故障的

网友:
华为的电路资料少,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自己什么情况下出故障的

摔的,换了屏幕了,开机还是没反应,电池电压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老好 了

送牛奶的那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