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400T刷BOIS 开机变慢

楼主(2024-07-31):
联想m8400T刷BOIS 开机变慢(正在启动停留10几秒)  怎么解决,各位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
你是用编程器刷了BIOS后开机变慢吗?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了BIOS后开机变慢,   BOIS不对  还是差些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了BIOS后开机变慢,   BOIS不对  还是差些什么东西?

刷了别人主板的BIOS,导致ME不是纯净的了,所以开机慢。把ME替换为纯净的,用编程器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有替换后ME的   联想M8400T  的Bois吗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操作步骤。你可以自己先试试。
你把你的联想M8400T(IS7XM)主板的两个BIOS文件(一个2M,另一个8M)合成一个10M的文件,用UEFItool这个软件打开,查看ME的版本。找到对应版本的纯净的ME文件(要另外单独下载),用Winhex这个软件替换成纯净的ME后,再用Winhex分割成2M和8M,用编程器分别刷进去后,开机就很快。
两个BIOS文件,怎么合成,怎么分割,可见我这个帖子,写得很详细。
如果还是搞不定,你再找我。我帮你合成一个算了。

CH341A编程器完美添加nvme模块进入联想IS7XM和IS8XM主板BIOS的详细方法和步骤-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166-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操作步骤。你可以自己先试试。
你把你的联想M8400T(IS7XM)主板的两个BIOS文件(一个2M,另一个 ...

一是有三个BOIS  芯片,二手纯净ME找不到(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有三个BOIS  芯片,二手纯净ME找不到(很难找到)

M8400T,两个BIOS芯片,哪个是2M,哪个是8M。本帖6楼那个链接里有啊(第一张图片就是)。1M那个BIOS芯片不用管。
你用UEFItool查看你BIOS的ME版本,告诉我。我发给你一个纯净的ME。

网友:
ME:8.0.0.1351

网友:
纯净版的ME,8.0.0.1351,我发两个,一个1.49MB,另一个6.09MB。两个都是。你先用1.49MB那个试下。用Winhex这个软件把你BIOS(用Winhex合成的,10M的那个)里面的ME替换为纯净的ME。再用Winhex分割成2M和8M,用编程器分别刷进去。Winhex怎么使用,你在网上找找教程。

网友(2024-08-31):
楼主,纯净版的ME,版本11.6.0.1126

网友:
楼主。我重新上传4个11.6.0.1126纯净版ME。H是台式机主板用的,LP是笔记本4合一芯片用的,小的是消费者版(普通机),大的是企业版用的。你看哪个能用。我手里就这4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