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奇异果机顶盒怎么刷机?

楼主(2024-07-31):
大师们,请问淘宝买的奇异果机顶盒放半年后进不去了,遥控也失灵,该怎么刷机啊?找了几位师傅都没有刷成功,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我买的夏新,能用,就是网络连不上,有线无线的都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刷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夏新,能用,就是网络连不上,有线无线的都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刷机……

ip地址信息那些都设置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地址信息那些都设置对了吗

肯定是对的

网友:
换条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