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战神zx7-ct5da cpu供电烧

楼主(2024-07-31):
战神zx7-ct5da

CPU     烧了3个管和主控芯片  最右边那路是vccgt

芯片都换好了后  还是点不亮  换过i3 -9代,g5420 的u也不行   bios也试过了    现在情况是电流在900-1200ma左右跳变到vccgt0.66电压出来后 电流定850ma, CPUvcore 供电就没了 其他供电都有。请路过的大师指导指导

网友A:
这种主控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控带程序的……

是买拆机的  还是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