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分享 宏基掠夺者 最大的坑

楼主(2024-07-31):
宏基掠夺者系列 此版型 LA-K862P LA-J891P 众多板号
CPU 10代标压cpu
1.     相信很多师傅都遇到过此机器 CPU复合管击穿cpu干挂的故障,师兄也是一个月总要干几十台这个机器的u。 也相信很多人都翻过车换了u 2小时或者3 5天又击穿了。
维修翻车很正常 见怪不怪了。
2.     今天分享此机型是因为在一台机器上干击穿3cpu I7 10代cpu  雪亏2000款。最后1000多原封退钱,
3.     以下是此机维修中总结出来的维修细节 有不足之处还请多指教。
4.     只要击穿CPU必坏。维修步骤。一。拆cpu  4个复合管 全换, 换拆机更大功率的 不建议购买QA3118 很多翻新还不如蓝天板上的。二。修好供电 再上cpu  保阁第一个管也顺带量一下击穿了 也直接换大功率。 三 管换好 cpu换好 后 复合管和电感打导热凝胶 。四。本人返修第一次是用1个多月 cpu干短了, 以为拆的管有问题, 又换了一套, 又用1月 又击穿了 这回要谨慎了 对应的 A3L 小管全部换 (ncp81151)这会总行了吧 我去  又月把 又gp了, 这不能在换了 直接退单。
5.     最后一次不能再试了 成本太高了 只能猜想 板不行了 老化了,
6.     这种情况和华硕天选2 率返修 QA3118 一样只不过 QA3118 击不坏cpu,这个代价高 一干就是CPU挂了。  天选 2 想不返修 必换全部管, 焊结实 后面控制芯片一起干掉,  电感 芯片焊到位 图导热胶 。 再返修 就是运气不行了

网友:
我是不会去换U的, 在此感谢你提供经验

网友:
换U的我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869-1-1.html
提供一个思路,避免反复烧U

网友:
换U和换显卡的 直接换板或退机 这年头 100台机器 可以砍掉50台了 。

网友:
现在维修艰难啊,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退机保平安真理不过时

网友:
这个社会做维修,不换CPU真没法混。

网友:
只要是这种电源供电方案的。都凶多吉少

网友:
业余爱好者拜读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换U就怕这返修。一听客户说又开不了机了脚都软,真亏不起。现在我基本都不换U了,U坏了直接放生。

网友:
现在复合管烧显卡的一般改集显,CPU坏的都放生,省心省事还省钱

网友:
都N年了,使用这种垃圾复合管为什么还不改进保护电路的设计

网友:
N年了,使用这种复合mos管的厂家还不改进保护电路设计

网友:
英特尔推荐的公版设计方案有漏洞

网友:
遇到换U的我基本都是退机保平安,成本太高了

网友:
宏基掠夺者,这名字就告诉我们了:宏基要抢钱。
感觉这种机子还是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