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开机提示cupvoltageovererror,进入bios里vccin电压4.08,忽略后可正常开机

楼主(2024-07-31):
华硕B85开机提示cupvoltageovererror,进入bios里vccin电压4.08,忽略后可正常开机,求助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24-8-3 07:42):
O_VCOREREFIN  2.04V,
O_VCORE_IN       0V

补充内容 (2024-8-3 07:46):
CPU上桥供电1.73或者3.46V这2个电压波动变化;下桥稳定1.73V

补充内容 (2024-8-4 14:12):
找到故障点了,PQ802 坏了,淘宝买了配件等更换试试看

Asus B85M-G PLUS_1.00(新).fz

网友A:
VCCIN 就是vcore,从vcore查起

网友:
EC附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IN 就是vcore,从vcore查起

感谢,周末修修看

网友:
能具体说一下在点位图的哪里么,感谢

网友:
查io的各项检测电压

网友:
更换PQ801 PQ802问题依旧,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英文字母是不是写错了,我是翻译不出来,建议拍张图片给大家看,这个不一定是主板硬件坏的。

网友:
已经修好,就是O_VCORE信号采集的问题,一直查前面,不看图纸背面,发现背面电路板有断线,接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