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天11代主板M2940A不装CPU上电烧南桥的问题

楼主(2024-07-31):
神舟蓝天主板,板号 6 71 N5HP0 D04,原机故障是CPU跟南桥都烧了,拆了CPU和南桥,换了1.8V的2940A供电芯片跟86941,换了新南桥,没有装CPU,一上电就烧南桥,有师傅说是因为没有装CPU的原因,这个1.8V带程序的M2940A供电真的是不装CPU就会烧南桥吗?

网友A:
遇见过一次cpu供电击穿烧cpu,不装cpu没有内存之后供电,电流0.3,但是没烧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一次cpu供电击穿烧cpu,不装cpu没有内存之后供电,电流0.3,但是没烧南桥

是不是跟我这个同样的板号,同样的主板?

网友B:
不会烧南桥,我手上就有这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南桥,我手上就有这块板

我意思是说把CPU拆了上电会不会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