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2021.nm-d741

楼主(2024-07-31):
cpu跑马过程中掉核心电压。
测量发现cpusvid信号已经发出给供电芯片,但是供电芯片就是不出核心供电。后来更换主控芯片不再掉核心电压,也可大小写切换,装机试机可亮机!!#笔记本电脑维修#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A:
跑马过程中怎么测试核心电压的,请教

网友:
跑马过程中怎么测试核心电压的?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马过程中怎么测试核心电压的,请教

从波形当中读取它的二进制代码,对照参考电压表。@黄鑫船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NM-D741图纸

Y560 NM-D74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