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助E2314Hf 白屏 无磕碰也无渐变过程 直接开机就白屏 芯片如下

楼主(2024-07-31):
某次直接开机就白屏 按键菜单什么都不显示 纯白屏
屏上的排线部分的电路测试了下没有发现短路,保险也正常,
正在查找这几个芯片的
原理图
,想查询下芯片资料再测试下外围
请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要点哪里位置的电压或者信号, 谢谢。
芯片
不显示
资料
求助

网友:
查查排线附近的小电容有短路的吗

网友:
感谢, 开始也是判断是不是保险断了, 有电容短路。
测量了保险好的, 电容未发现短路, 这几天再测试下各电容的端电压。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看看

网友(2024-10-15):
补充电压测试情况,在白屏的状态下
G = GND = 0V
PVDD=5V ; AVDD=4.7V ;
测试发现,左侧电源部分SM4142的输出第6脚和第8脚,磁珠L4 和L5的输出几乎为0V
,一个0.22V,一个0V,即 TVDD12、TVDD18电压几乎没有, 此为连接到右边LFM60A3的第14和第15脚的1.2V和1.8V。
断开磁珠L4 和L5 ,再测试SM4142的输出第6脚和第8脚,电压是正常的,
再看磁珠L4 和L5后级是不是有短路,测量组织在9K欧姆以上,没有短路,
在磁珠L4 和L5的位置串入电流表,20mA档显示几乎没有电流,但是电压却变为一个0.22V,一个0V了。
用可调电源为右边LFM60A3的第14和第15脚强制供应1.2V和1.8V电压,白屏的情况依旧没有变化。
目前没有思路, 板上也没有测试到有负电压。大家帮看看有没有点子,
SM4142和LFM60A3都找不到芯片资料,只知道它们的功能。 均为QFN封装,我有热风枪,但是换这两个片子我还没有把握,太密了。

网友:
有一个 标识 VON的测试点(图上最左边),测量电压为4.38V,这个正常吗。

网友:
另外的是这个板子上没有测到看到负电压, 这个驱动板上是应该有个负电压吧

网友(2024-11-28):
这是三星的液晶玻璃
SM4142是DC-DC 电源管理芯片
LFM60A3是LEVEL SHIFT 电平转换芯片
先查SM4142电源管理芯片出来的电压是否正常 ;VON=VGH 正常30V左右,我看你量出来是4.38,这个太低了,这个电压液晶单元打不开,所以显示白屏(TN屏长白)
那个电平转换芯片周围的电路先不用管,GAMMA芯片周围的电路也先不用管,先查VGH也就是VON为何被拉低,估计后边有短路的,你先查这个方向。最好检查最左边和最右边的COF,看是不是VGH和VGL这两个大电压是因为COF有烧损短路,导致VON被拉低了。(最左侧和最右侧COF的,两个COF最外边几根线是给Y轴的主要供电,)
VSS1应该是-6V左右,这个是复位信号XON,VSS2 应该是-9.5V左右,这个是VGL信号。

网友(2024-12-30):
感谢 会员1363492 提供的定位思路。
检查了两头FOC, 目测没有异常, 然后更换了 4142, 更换后现象一样。 还是白屏的状态。
不准备修了, 装起来参加以旧换新,

网友(2025-02-02):
可能驱动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