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10bomber 放电之后bios清空第一次开机卡很久,保存完正常,疑难

楼主(2024-08-01):
清空bios设置,或者电池放电之后,或者换CPU之后,第一次开机,要卡DRAM灯两到三分钟才能通过,通过了正常保存关机就可以一直使用,一直正常。

已尝试刷官网最新bios,故障依旧

atx电源可以断电,只要电池不扣掉,就可以一直正常,但如果扣电池或者换CPU,内存,第一次开机就要3分钟左右才能跑过DRAM。。

实在搞不明白,求助求助

网友:
别沉  。。 。  来大神

网友:
来个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遇到过一张类似问题的,上诊断卡以后到跑内存灯的时候跑马跑的很慢很慢,也是大约5分钟才跑完,然后就一切正常,刷BIOS没用,被我卖掉了,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张类似问题的,上诊断卡以后到跑内存灯的时候跑马跑的很慢很慢,也是大约5分钟才跑完,然后就一切 ...

有人发声,那就代表是通病了。。南桥不科学,因为我现在收集了H510系列有七张了,全部都是这个问题:@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发声,那就代表是通病了。。南桥不科学,因为我现在收集了H510系列有七张了,全部都是这个问题 MSI

H510我也修了不少,我只发现这一张有这个问题,你那有7张不太科学,要不你淘宝买个分离好的BIOS试试,其他配件也换换,我发现问题的板子是Z490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