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z77a核显不亮

楼主(2024-08-01):
映泰tz77a核显不亮,自检通过后显示代码d6 d7,插独显亮,CPU周围有三个电容没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核显的电源? 还有个问题,把CPU拆下再装上有时显示代码55,拆下重装后又能通过自检,不知道是CPU接触不好还是座子有问题,这两个问题有没有相互关系?

网友:
看了下那组电源是6612acbz驱动,工作电源正常   2脚boot 11.5V  3脚pwm2.39V   1  5脚无输出,这个算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换了那个6612acbz还是没电压还是不亮,那组电源到底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