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艰难维修!惠普TPN-C122 版号:LA-C503P

楼主(2024-08-01):
接到客人一台惠普TPN-C122 版号:LA-C503P,客人说用的好好的突然不开机。接下来就是拆机检测,观察整板没有进水痕迹,搜索图纸发现没有,网购都没有。没办法只能凭经验维修了。先测量整板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没有短路。通电瞬间上电0.2掉电,无待机电流。查保护隔离电路正常,总线电压19V有。后来测得没有3V ,5V,电源灯也不亮。以为简单了,没想到后面麻烦来了。图纸一直找找不到,I5 6代的。3V 5V待机芯片也只有代码,后面淘宝查代码知道具体型号RT8243A,就通过数据手册修,查得11脚VIN有19V,12脚ENLDO开启有4.4V,13脚ENM无电压,14脚LDO5线性5V,15脚LDO3线性3V都没有。测了发现没短路,怀疑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待机芯片,淘宝去买了5个回来备用。发现换进去不行,以为淘宝买的芯片不良,继续换,连换三个还是不行。没办法继续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但是线性开启就是正常不出线性3V5V,量了没短路,这就很郁闷了,一直在论坛找,机缘巧合下知道有个类似图纸LA-C501P,马上打开APP查。先断掉线性3V熔断点,发现芯片那边有线性3V,后面+3VL没有,说明后面有短路,但是阻值又正常。开始怀疑RTC电路跟EC,断掉RTC电路DH1管,EC的供电脚割断RK57,取掉LK1,发现还是不行,还是不出线性3V,无语了,这下真的没思路了,RTC电路跟EC都不是。后面没办法了,只能用笨办法了,一个个去找去断。当断到DH5的时候发现待机正常了,发现+3VGSEN短路,对地值为0,这下问题找到了,已经晚上10点多了。后面烧鸡大法烧,发现确实这个芯片坏了。这个芯片好像是数据通讯芯片,没想到烧鸡激一下又好了不短路了,我以为可以了,就去睡觉了。第二天通电第一次可以,第二次不行又不正常了。后面没法了,不想再去订芯片了,拖几天了。直接取掉DH5发现也能开机,装机测试,发现无法识别电池,但是电池又能用,充电器也能开机,老机子只能这样了,客人也能接受,就此收工,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A:
修好是硬道理,但是现象确实很奇怪

网友B:
修得不完美,客户能接受,还是不错的,必尽花了这么多功夫

网友C:
惠普类例参考维修图纸给你一份  LA-C501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完美,客户能接受,还是不错的,必尽花了这么多功夫

是啊,快递慢,手上没这芯片,又要等,客人就将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类例参考维修图纸给你一份  LA-C501P

谢谢,鑫制造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是硬道理,但是现象确实很奇怪

是,也是运气好,一个个断,刚好断到

网友:
学习了,给楼主加分

网友:
3V线性条件阻值正常电压出不来,碰到多的都是二极管钳位拉低的,热成像就照的快一点

网友:
厉害了,这都给发现了

网友:
慢慢找,一个个断,没图纸没办法

网友:
条理有序,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