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8RMBAD0 不升压求助此处电压 是多少

楼主(2024-08-01):
DAH98RMBAD0 不开机typec 不升压 装上电池这个芯片发热  箭头所指电杆对对短路   有哪位知道这个位置电压 跟功能
哎  结束了 用 1v烧机 CPU晶体烫手

网友A:
哎  结束了 用 1v烧机 CPU晶体烫手   电流表现为  不装电池开机60毫安  装电池芯片烫手200多毫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  结束了 用 1v烧机 CPU晶体烫手

AMD的CPU便宜啊,换CPU。这是华为的吧,主板一般都贵,换CPU非常合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D的CPU便宜啊,换CPU。这是华为的吧,主板一般都贵,换CPU非常合算

淘宝  350   换了能用住吧  跟之前inte 炸桥 3.3v 短路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  350   换了能用住吧  跟之前inte 炸桥 3.3v 短路差不多吧

说实话  我没换过这个主板的CPU,天天都在换因特尔。把电源芯片一起换掉,如果怕亏钱,同行的报个700,多给自己留点利润,报价给他,他爱换不换。

网友:
1V短路,cpu已卒

网友(2025-07-14):
这CPU换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