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多次重启

楼主(2024-08-01):
电脑每次开机都要多次自动重启才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求解决!

网友:
BIOS问题导致的多一些。

网友:
BIOS引起多次重启的原因多一些,还有些DELL的笔记本是IO有问题也多次程序,但根本原因噎死IO读取bios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
是断电后开机出现的么?是的话,先换电源

网友:
内存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你给的信息有点少,用排除法解决吧,依次换个硬盘、换内存、换电源,换CPU、实在不行换主板。如果你是普通玩家没东西换,就先拔出硬盘,看进BIOS会重启吗,如果有2条内存就先拔一条看,一条内存就换插槽,其他的没得换只能找人修了

网友:
电脑每次开机都要多次自动重启才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