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关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24-08-01):
板号为NM-F251拿到主板测试自动触发开机  重启也是正常  关机后电流为0 按开关无法触发
思路如下 既然自动触发可以 且能证明后续的条件是正常的 问题出在待机 因为关机后待机电流已经没有了 那么待机肯定是正常的
有问题就锁定在信号 影响触发的信号 电池电量低BATLOW  适配器插入检测ACIN  合盖休眠LID_SW  适配器信息读取也就是所谓的中间针 ADAPTER_ID 后续在查中间针时就发现了问题

网友A:
兄弟你微信多少,我有一个电阻掉了,急需要这个红包求助

网友:
这接口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微信多少,我有一个电阻掉了,急需要这个红包求助

那你加我微信吧

网友:
电源不就是两根针吗?怎么还有有一个中间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