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20f020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4-08-01):
有一个整流二极管20f020坏了,正向电阻很大。我以为这也是一个20安,20伏的二极管,就用一个MBR2045CT换上去,结果炸了。请教下二极管20f020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A:
200V20A的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V20A的快恢复二极管

谢谢。换用30A 100V的二极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环境,如果用在高压区,耐压200V要符合设计要求,才会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