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鼠标

楼主(2024-08-01):
哪位老师能解答一下,为什么鼠标拆开清理了一下按键失灵问题后就不能动了,就是屏幕上光标没反应了?!两个鼠标都这样,也没动过什么元件啊!

网友:
人品问题,换人。

网友:
说明你的点太背了

网友A:
是不是装配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配的不对

这个还需要怎么装配啊?里面那个无色塑料垫本身也没有连接哪个元件,也还是原来的位置怎么不动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需要怎么装配啊?里面那个无色塑料垫本身也没有连接哪个元件,也还是原来的位置怎么不动了呢?

光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啥是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