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0s无核心电压求助,帮帮新手

楼主(2024-08-01):
没有核心电压,查到核 心供电芯片是up9512r
36脚无启动电压,36脚en没电压,找到相连的有一个q626a q626b
其中q626b有5V 有3.3V 但是和up9512r 36脚相连的就是0V,
这该是哪里的问题,能把q626b q626a去掉吗

网友:
可以去掉试试,有电路图,分析图纸啊

网友:
对的,看图纸分析,看看Q626起到啥作用,双MOS管

网友A:
N卡20系的上电顺序:12V分压得到PS5V的EN,然事ADPX输出5V和PG信号,合并45491功耗芯片的BSOK信号形成1V8的EN信号,1V8的PG信号合并NV3V3的PG信号给到核心供电IC9512R的EN,并分流给PEX供电EN信号,然后核心供电的PG信号和PEX的PG信号给FBVDD显存的EN信号,让FBVDD开启并输出显存供电,至此,基本大供电启动完毕。还有一些小供电和小报警信号也会造成无供电,比如OVERT*和3V3 SEQ。对照电路图纸一路查过去,只有自已形明白了才修得好卡,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知识和经验。

网友:
修好没,还在修吗

网友:
修好多天了还没好

网友:
楼主修了哪些地方,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20系的上电顺序:12V分压得到PS5V的EN,然事ADPX输出5V和PG信号,合并45491功耗芯片的BSOK信号形成1V8的EN信号,1V8的PG信号合并NV3V3的PG信号给到核心供电IC9512R的EN,并分流给PEX供电EN信号,然后核心供电的PG信号和PEX的PG信号给FBVDD显存的EN信号,让FBVDD开启并输出显存供电,至此,基本大供电启动完毕。还有一些小供电和小报警信号也会造成无供电,比如OVERT*和3V3 SEQ。对照电路图纸一路查过去,只有自已形明白了才修得好卡,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知识和经验。

OVERT*这个为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查问题

网友:
我有一张2080 super的,也是修了好几天,然后核心供电不出。Q31第四脚还是第五脚没电压,然后连在一起,然后现在两个脚都有了。但是up 9512R的第一脚跟第二脚没有电压输出。该怎么修啊?求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强开启EN 会不会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