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华为B85主板问题

楼主(2024-08-01):
手上有一块华为B85主板,这个主板有两个IO,搞不清楚有什么用,真诚请教。
华为
主板
不清楚
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鑫智造有资料的,看下电路的结构图就知道了,一个是IO芯片,一个是PCI接口用到的芯片。

网友:
确定是两个IO? 型号都不一样 另外一个大概率8892X 是PCI接口用的 因为ICH10以后的芯片原生不带PCI 还有这技嘉和华为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上正解,分工不同

网友:
华为matebook27吗

网友:
就是同厂不同工

网友:
我以为我看错了,看成技嘉的B85了

网友:
搞错,是技嘉的,不是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