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存储芯片与BIOS文件大小

楼主(2024-08-01):
华硕主板B450M pro s,拆下来一个BIOS存储芯片,型号为24C02RP  st的logo,网上的资料显示该芯片只有2K的储存空间,但华硕官方的BIOS文件有十几M,难道官方的BIOS有一个数量级的水分?需要用别的软件来挤干水分,才能得到真正的BIOS文件存储到24C02?以前用U盘插机箱后面USB口,成功升级过的。不明就里,希望哪位大牛可以答疑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你确定这块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BIOS文件不可能只有2K。除非是有两个BIOS芯片,这只是其中一个。
近几年上市的主板,BIOS文件不是16M就是32M。华硕官方的BIOS文件是对的。

网友B:
那只能是你找错了BIOS芯片

网友C:
32M的bios芯片内存

网友:
另外找到一个winband 的存储芯片,型号25Q256,那应该是这个了,但只找到一个BIOS芯片,那个24C02比较靠近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这块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BIOS文件不可能只有2K。除非是有两个BIOS芯片,这只是其中一个。
近 ...

嗯,应该是找错了,另外找到25Q256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M的bios芯片内存

另外找到一个25Q256的芯片,没找到32M的,但只有一个BIOS芯片,那个24C02比较靠近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是你找错了BIOS芯片

嗯,应该是找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另外找到一个25Q256的芯片,没找到32M的,但只有一个BIOS芯片,那个24C02比较靠近BIOS芯片

查了一下资料25Q256JWEQ是32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资料25Q256JWEQ是32M的

256除以8,就是32M。都是这么算的,BIOS芯片上面的数值除以8,就是BIOS文件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