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P 2021按开关亮灯不工作

楼主(2024-08-02):
首先确认这机器可以用可调电源,不一定用原装电源的。待机0.02,按开关0.03,同时指示灯亮,刷机还是不行,果断加热cpu,成功开机,备份了BIOS,

网友A:
用不了几天又要拿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几天又要拿回来

重植能多久不返修?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B:
重植能多久不返修?

烧一段时间再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