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笔记本换过BIOS芯片

楼主(2024-08-02):
求助:华为笔记本换过BIOS芯片后,(换BIOS芯片原因是带锁,忘记密码了。)开机后BIOS不识别nvme硬盘,装SATA硬盘正常使用,没有问题,那我大神知道原因?

网友:
你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说清楚

网友A:
如果是刷芯片程序,那你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BIOS程序,版本正确吗

网友:
你这内容要具体,否则我们无法给你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刷芯片程序,那你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BIOS程序,版本正确吗

换芯片,程序就是从迅维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