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e-ITL LA-K051P疑似通病

楼主(2024-08-02):
板号LA-K051P 触发电流0.08A无反应
下面开始配图  着重检测镊子尖下面的零件是否短路

网友:
怎么修的,是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
联想发财电容出现,恭喜恭喜

网友(2024-09-10):
同款电脑 也是这两个地方有短路 ,电容都换了,没找到短路元器件,怀疑玻璃芯片,楼主换的是那个玻璃芯片吗

网友:
嗯  我的是CT52坏了,直接去掉 OK

网友(2024-10-24):
感谢大神,发财小电容

网友(2024-12-13):
电容短路了,已经拆掉还是短路,那个玻璃芯片发烫很严重,请问是不是换那个玻璃芯片?

网友:
玻璃芯片发烫严重,是后级短路,还是芯片本身短路 tps65994AD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好人 高手好人 高手

网友:
学习了,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