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MR0R更换南桥SRJAU后没按开机键就有SPL_S4和SLP_S3信号

楼主(2024-08-02):
GK7MR0R_V1.1这是一台国外的机器,刚开始拿来维修检测南桥的1.05V短路为0,更换南桥以后,待机5V 3.3V 1.05V 1.8V 正常,32.768时钟也起震,通电没开机南桥就发出了SPL_S3 SLP_S4信号,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论坛的BIOS不行,原机BIOS合成的也不行,怀疑南桥问题,有买了一个全新的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测量南桥的RTC供电复位都正常,用示波器检测,通电的瞬间,EC并没有发送开机信号给南桥。也排除了是其他供电串过来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导一下。

网友A:
遇到过,发现这是它正常现象。通电发现待机偏大(内存插着), 没按开关内存供电都出来了!正常开机亮机再关机,它就正常了。你这个还得查不触发的问题。南桥1V短路,建议连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如果你原先是南桥短路 现在换了南桥 每次都要按很多次才触发 触发只能上电到0.36-0.4几a cpu供电没出 相信我 你买的南桥有问题 换一家买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这板子有些面熟 以前sr04b坏的多

网友B:
我手上也有块差不多的板1V  1.8V短路  EC也烧了  换了EC和桥  第一次插电待机0.08A  所有待机电压全部正常  然后还会在待机的时候出Vccinaux  cpu供电  厂家自带时序图里面待机的时候是没有1.8V  1.05V  Vccinaux  pch 和vccinaux cpu供电的  现在第一次插电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  但是关机之后待机电流会掉到正常的0.02A然后又不触发了  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呢

网友:
开关线容易断

网友:
这种南桥也有不同版本的,,,

网友:
太专业了,喷不鸟

网友:
这是自动触发了吧?跳过EC了。 继续换南桥

网友:
难道你就没有测量过正常从主板?  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 不用怀疑  按时序修就行

网友C:
兄弟,我今天也修这台机器,换了南桥,现在0.68多掉电,你的BIOS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今天也修这台机器,换了南桥,现在0.68多掉电,你的BIOS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论坛有的 可以去下载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

网友:
怎么没见楼主回应?

网友: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没焊接好 也会这样.....

网友(2024-10-03):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发现这是它正常现象。通电发现待机偏大(内存插着), 没按开关内存供电都出来了!正常开机亮机再 ...

同样遇到过,是接键盘待机偏高,键盘是机械键盘

网友:
GK7MR0R  图纸

深海泰坦X3-S GK7MR0R.pdf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块差不多的板1V  1.8V短路  EC也烧了  换了EC和桥  第一次插电待机0.08A  所有待机电压全部正常  ...

我有相似问题 原本EC短路 换了EC后 第一次开机都正常
关机后 就没办法启动了 BIOS 要放电才能开!
不知道是不是南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