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A-J672P rev:1.0 图纸和点位

楼主(2024-08-02):
求 LA-J672P rev:1.0  图纸和点位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图纸点位,有参考图纸点位,绝大部分元件位置序号相同,有少量差异,但是很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图纸点位,有参考图纸点位,绝大部分元件位置序号相同,有少量差异,但是很好了。

你发的图纸的版号是什么?鑫智造里面有没有?

网友(2025-06-02):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图纸的版号是什么?鑫智造里面有没有?

J652P,但差别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