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960kx神舟tx9 3070显卡开机电流1.3左右掉电

楼主(2024-08-02):
不装内存电流卡1.3左右慢慢上升不掉电,装内存电流1.3左右掉电,处理器供电1.1v出来了,核显供电VCCGT没有,复位PLT_RST#有3.3v,处理器确定好的,bios刷过还是一样,主要的供电都不缺,就处理器核显和独立显卡和显存供电没有,显存阻值28欧没短路,不知道怎么搞了,所以来求助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挂了吧。

不应该啊,这机器没有独显也能使用啊

网友:
要刷对应cpu的bios

网友:
有确定好的bios刷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掉电的确实头疼

网友C:
PLT_RST#后面的那个VCORE信号产生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这机器没有独显也能使用啊

查一下 U16 的第7脚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旁边找个3.3V连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_RST#后面的那个VCORE信号产生了没有

VCORE这个是处理器的主供电,有1.1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U16 的第7脚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旁边找个3.3V连上试试。

你说的这个芯片我之前用热成像扫过一次,开机有那么一点发热,我还查过这个芯片图纸,貌似是晶振rtc电路用的,主板电池供电直接到的这里面,我量过电池到这里的供电有3v,几脚我忘了,等我回去看图纸量下在回来反馈

网友D:
能亮机嘛,能亮机就修显卡,不能亮就是你CPU有问题,或者CPU座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亮机嘛,能亮机就修显卡,不能亮就是你CPU有问题,或者CPU座子有问题。

不亮机,cpu确定好的

网友B:
貌似找到问题了,量了vccgt的供电芯片86903的14脚pwm有1.45v的电压,vcc的20脚有3.3v,bst的21脚有2.9v都是正常的,怀疑86903芯片坏了,等换个芯片看下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找到问题了,量了vccgt的供电芯片86903的14脚pwm有1.45v的电压,vcc的20脚有3.3v,bst的21脚有2.9v都是正常的,怀疑86903芯片坏了,等换个芯片看下问题能不能解决

正常你还换它?

网友:
换个主控吧

网友:
显存组织有点低

网友:
有供电但是核显供电不出电压啊,然而我换了也没啥用,涛声依旧

网友:
还是检测芯片外围电路,条件满足了,就能有VCCGT

网友:
按照时序vcore就是显卡主供电出来后,在出内存DDR4_DRAMRST#,我量了内存有1.18v电压没问题,按照时序找就到这里,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亮机嘛,能亮机就修显卡,不能亮就是你CPU有问题,或者CPU座子有问题。

不亮机,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只不过区别就是插内存会掉电

网友:
量了一圈发现内存没有2.5v供电,图纸上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等会在研究研究

网友:
找到了芯片的参数量了下vcc是5v,bst是4.8v,en开启0v,现在不知道en开启的电压是多少,不行就直接拉个开启的高电平试试

网友E:
显卡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电压没出来吧

显卡 核显 显存电压都没有

网友:
更正一下上面说的没2.5v的内存供电,我量了内存上有2.5v的供电,我拍出来的那个芯片我也不知道干嘛的,没有资料参考

网友:
三星显存都这样低

网友:
CPU是好的,但是有明显的电流跳变吗?

网友B:
按照楼上老哥的提醒,把u16芯片的7脚加了个3.3v的供电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后没有识别到独显,量了独显和显存供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再来反馈下进度吧,6脚gc6_fb_en
我拉了个3.3v的供电可以开机了,7脚同时也有3.3v电压了,显存供电也有了,独显供电和pex供电没有,20脚和19无开启信号没输出,现在就是3脚overt#一直为低电平,拉了个1.8v的电压也会被这个3脚拉低,量了阻值几百欧没有短路,在搞不好就只能当个核显本用了

网友:
高端机器,小城市修不好。修到了也又修不好。哎。真难

网友F:
台式机的处理器,有可能BIOS要改动下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的处理器,有可能BIOS要改动下才能用。

bios刷了工厂的不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老哥的提醒,把u16芯片的7脚加了个3.3v的供电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后没有识别到独显,量了独显和显存供电都没有出来

为什么不顺着这条线找这个脚信号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顺着这条线找这个脚信号哪里来的

这个查不了,这个脚是改核显的,其他的脚看了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现在独显和显存和pex开机电压出来一瞬间就掉了

网友:
老矿机了吧

网友:
是的,这型号的机器没矿的不多

网友H:
再找几个bios刷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找几个bios刷刷看看

跟bios没关系,这机器的bios就那么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