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闪屏啊,很严重,待机正常,跑分就闪屏

楼主(2024-08-02):
这是怎么回事,开合屏幕没变化,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幕挂了,换吧

网友:
感觉不像屏线,更像屏幕挂了

网友:
买新的或者二手的吧。有专业工具可以修修。

网友A:
内存问题,已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换屏吧,这种问题,应该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问题,已修复

这关内存啥事

网友:
哈哈  和我那天修那个Thinkpad一样    最后也是内存

网友(2024-09-09):
一般认为屏挂了,内存问题会这样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显存问题 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