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S2 2.0 曲折维修一例

楼主(2024-08-02):
收到此板时故障

为没有CPU供电,与是打值是否短路,打完发现没有明显短路,然后上电测量发现所有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
然后就是测量产生核心供电的条件进行测量,这里有一个小挫折,就是由于缺核心供电,上CPU是会掉电保护的,但是不上CPU又不会产生核心供电,是由于没有设计VBOOT预供电还是因为主控故障而导致,不得而知,而且查图也没有看到这个芯片有VBOOT引脚,但是4代主板有预供电,且芯片也没有VBOOT引脚,所以这里是无法确定。向论坛求助,但是论坛小问题,没人愿意回答,大问题也没人愿意回答,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只能去某鱼买了一块便宜的主板去对比,发现是没有预设电压的,虽然没人帮我,但我还是愿意分享,所以这里人一定注意,修惯了4代主板的兄弟们一定注意,8代的技嘉主板是没有预设电压的。于是接下来对比图纸,测量各种条件,由于没有预设电压,那么肯定是先有SVID再有供电的,那么只有上CPU,然后趁保护前测量各种条件 当然这里一定要注意VRMPWRGD,因为没有预设电压,那么VRMPWRGD这个信号不管CPU供电是否正常这个信号都为高,区别就是CPu供电正常后会读BIOS出SVID,不正常CPU不工作。所以不能按这个信号是否正常来判断CPU是否工作正常
当然所有条件都正常,那么就只有换主控和副控了,

淘宝上买了几个ISL95858,换上去后故障依旧,怀疑是不是买到不合格的芯片了,与是又换了一个,结果依旧,然后又怀疑是否芯边周边元件故障导致条件不满足,于是又把周边元件又测量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其实修到这里,我就已经想到是不是自己的维修思路出现了问题,不是主控出问题了,可能是时序不满足,导致出不了CPU供电,可是板子刚来的时候就测量过了,没有异常呀,于是又对照点位和实物再一次把主板各主供电测量了两三遍,当然在最后一次测量过种中终于发现了问题。

就是这地方,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降压模块,所以对三个点的测量数据以为是正常的,但是当我最后一次测量,并且对照点位和图纸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一个MOS管,那么这三个点的数据就有问题了,

如果是MOS管那么G极0.34V的电压,MOS管怎么可能导通,那么S极的0.92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后来我焊下来MOS管发现此处不需要供电也有0.92V,所以明显测量到的供电不是MOS提供的供电,此MOS根本没有导致,那么1.05V供电也没有产生,导致CPU编程模块没有工作,也就没有办法 产生CPU核心供电了,而此处G极电压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最后测量发现,

DFQ2这个芝麻管坏了,导致MOS管G极被拉低,希望大家以后碰到此类故障别再忽略了,因为能测量到电压,所以容易忽略和误判,希望我的经验能给大家提供点帮助,也希望大家有空多交流。随便附上亮机图,和备份BIOS,验证过,支持6代和8代,是否支持其它CPU没有测量,有空的兄弟可以自己试试。

 会员1252503100鑫豆2025-8-3 15:37
 会员1158870100鑫豆2025-7-23 19:10
 会员409867100鑫豆2025-7-19 03:15
 会员1115434100鑫豆2025-7-9 10:49
 会员205096100鑫豆2025-6-20 11:17

H310m s2 2.0 68能用_备份.rar

网友A:
没有得到帮助,维修路坎坷,仍不失共享之心,人品好,执着钻研,好人一个,技术控一个,我赞你一个!

网友B:
楼主把这么重要的供电给漏掉测量,导致走了一大圈弯路

网友:
很不错赞一个  维修路途不易,加油

网友C:
其实没有人回帖,很大原因是自己造成的。发帖要求帮助的时候要把自己测量过的供电及信号都写出来,并且要写出是多少电压!这样别人才能准确的帮得到你!你一句话供电正常,唯独CPU无供电,你让 别人怎么给意见,这样大家都以为是CPU供电芯片那方面的问题,结果就是你所谓的的供电正常之中有供电不正常....
另外说一下,你这个故障点是技嘉100到300系的通病,你一句供电正常,别人就不会想到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人回帖,很大原因是自己造成的。发帖要求帮助的时候要把自己测量过的供电及信号都写出来,并且要写 ...

我只是问了,95858是否支持VBOOT,这款主板是否支持预供电。这其实就是卡在小白和熟手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小白无布耐,高手无闲。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营,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得到帮助,维修路坎坷,仍不失共享之心,人品好,执着钻研,好人一个,技术控一个,我赞你一个!

技术的进步在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这么重要的供电给漏掉测量,导致走了一大圈弯路

不是漏了,是因为主板这个地方 一般都是与CPU相关的电压,什么VCCST,VCCSA之类的,电压都在1V左右,当时测量输出有0.92V,控制极有0.34V,就以为这是一个工作正常的降压模块。后面查图才知道这是一个MOS管,才知道G极控制电压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人回帖,很大原因是自己造成的。发帖要求帮助的时候要把自己测量过的供电及信号都写出来,并且要写 ...

这个故障点确实是通病  论坛有类似帖子

网友E:
这是技嘉主板的通病点,楼主这趟跑得有点远啊

网友E:
这个故障点在技嘉的H110上也有

网友F:
之前确实没看到过你的帖子,所以没有回复,我相信论坛里绝大多数都是很友好很热心的。其实你这个故障就是没有按时序跑,如果你按时序来的话,查到vccio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点确实是通病  论坛有类似帖子

看过,说得都是VCCSA VCCIO 之类的,我是查PDF才知道这个是vCCST供电,看点位的标记命名好像是编程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技嘉主板的通病点,楼主这趟跑得有点远啊

是呀,因为第一次测量各输出电压都差不多,所以才误判了,不过总的来说供电算是比较易容修的,必竟有点经验,才没有怀疑桥,不过论坛上很多那种但凡找不到问题就是桥的问题的想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点在技嘉的H110上也有
很少修到这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确实没看到过你的帖子,所以没有回复,我相信论坛里绝大多数都是很友好很热心的。其实你这个故障就是没 ...

第一次就全面测量过供电了,因为测量出来的数值大差不差就忽略了,后面是看PDF图纸看发现这里的数据不正常。

网友G:
前天修到一个类似故障,是IO没有产生2.5V电压导致,最终换了这个2.5V电压的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天修到一个类似故障,是IO没有产生2.5V电压导致,最终换了这个2.5V电压的滤波电容就好了

涉及那种小电容的情况有时候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句话太经典了!

网友:
有的时候高手不屑于回答,论坛里好多求助都这样,因为毕竟不是每个提问题的人都能提到点子上,没办法

网友:
论坛小问题,没人愿意回答,大问题也没人愿意回答

网友H:
MOS根本没有导致 = MOS根本没有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S根本没有导致 = MOS根本没有导通

打错字了,是没有导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主楼祝生活美满幸福

网友:
看过,说得都是VCCSA VCCIO 之类的,我是查PDF才知道这个是vCCST供电,看点位的标记命名好像是编程模块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华硕的主板H系列的还有很多改那个小芯片供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经验。:huaxin:

网友I:
我记得这个是1.05V 呆机就有,触发了,也有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这个是1.05V 呆机就有,触发了,也有1.05V

我这个是没有导通,但是上电后能测量出来0.92V,所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