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大佬说一下,这个R5-550

楼主(2024-08-03):
懂得大佬说一下,这个R5-5500u和R5-5600u能不能通用。我换了之后电流都不对,开机到0.3就不动了。我确定主板,CPU都是好的,原机是5600u不定时死机,5500是从好的主板上拆的。这种CPU我拆了重植做了很多个了,应该不是技术问题。我理解的是同代CPU应该是可以带换的。
cpu
技术问题
主板
App

网友:
我之前在一个板子上尝试代换4800U和4600U失败,然后AMD我就不考虑代换了,该换什么U就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