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et艰难维修 asp1401 不触发 无内存供电 无cpu供电

楼主(2024-08-03):
开局打值,发现atx 3v才30欧,OK,故障找到,开拆,拆了一路,都拆完了,发现不对劲。看了下图,干,好家伙,-12v下拉开启。服了这种设计。
那就装上去看是不是别的故障吧。

一切就绪,开机没反应,干待机吧,干一圈下来,全部正常,服了。那就装cpu试试吧,真的就触发了。

上电无内存1.2v,查到2.5没有,开启只有0.6,找开启条件,又是一切正常,换rt7276,开启正常了。

开机,无CPU供电,刷了几个BIOS,故障依旧,把asp1401b,查一圈吧,供电开启,svid,全部正常,那就换一个吧。

换上去故障依旧,麻了,人麻了,搞了一整晚,没招了,扣电池,睡觉。

醒了准备继续干,结果亮了,放了一整晚,神奇的开机了。服了

网友:
不触发是因为最后量了下skt发现有2.8v没有被拉低。刷的6-8代魔改bios,论坛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