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也来修Dell g3 3579 不充电全过程

楼主(2024-08-03):
     同事的一台DELL g3 3579 使用过程中充不了电,电池耗尽后关机罢工,送本地维修站维修,告之需要更换电池,换电池费用300元,同事想早点修好同意换,几天之后同事追问电脑修好了没,回复还是不充电,正在查原因,又过了一周,还是没修好,同事打电话告诉我,机器送维修站一直修不好,让我看看,死马当活马医,同事到维修站取走机器不修了,要求把旧电池装回,维修站说旧电池鼓包丢了,几经周折最后同意不收费用,新电池也白送。
  接手这机器后,取下电池,开机自检几分钟后才可进系统,机主也就因此受不了,让我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不自检,当台式机用,网上找了各种帖子和方法都不见效,有人说上电后,按ESC取消自检,反复按几次电源开关可以不自检进系统,经试用还是省不了多长时间。也有不充电,通过刷bios修好的,先试刷bios这个,到dell娘家下载好了最新版的bios,进系统刷机,结果系统告诉我,电池电量至少不能少于10% ,拒绝刷机。有人说进入dos加参数-forceit 不要电池刷,那就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带参数刷机(文件名.exe -forceit),结果又被告知密码错误刷不了,本机进系统进bios都没密码,不知还有什么密码,想走捷经也难,没办法还是给电池充电再刷,没有相同的机器或电池怎办?用适配器强充(此方法虽然不好,偶尔一两次也不会对电池不会怎么的),取下本机的适配器插座连排线,用细引线(身边小功率小阻或电容器之类的引线),主板上查电池座接口,电池1234脚短接为地为负,八九十脚短接为正极,直接将适配器的20V加在电池两极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加个限流电阻,身边有家用电热毯拆下来的发热丝,做限流电阻很好,100多瓦的电热丝工作时500多毫安,适配器20V,电池目前12V左右,这段电阻上有8V的压降,8V/0.5A=16欧,剪了一段大约20多厘米的电热丝量了一下电阻有20多欧,先试一下吧。让适配器这边输出的20V通过这段电阻丝接到电池的正极,两边的负极就直接用导线相连,在电池边的两端挂万用表电压挡,观察电压的变化,一切准备就绪,接通适配器电源,过了几分钟发现电池电压还是12V,测量一下充电电流,结果为几乎为零,可能是电池没有和主板“对话“不能充电。于是直接撕开电池衣服,找到电芯的正极焊下,脱离电池内部的保护电路,让20V经限流电阻直接接电芯的正极,这下再没有什么保护,直接暴力充电,终于充进去了,电热丝有点热,经过一上午的充电,电池的电压由12V充到了14左右,再上升就很慢,先充这么多吧,够刷bios就行。还原电池,装机试用,这下终于可以不自检正常开机,进系统后显示电量为6%,还是不让刷bios,继续充电,加大充电电流,将电热丝剪去一半,留下10几厘米做限流电阻,电池电压由14∨继续上升,电热丝较之前更热但不烫,还正常,继续充2个多小时后电压已有15.2V,达到了电池所标注的电压,这下总行了吧,还原电池,装机再用,进系统显示电量46%,够刷机就行,抓紧刷bios,这下终于让刷bios了,bios由1.9版升到最新的1.25版,希望刷完机后,如网友所说,排除故障,可是…

  刷完bios之后仍不充电,网友又说了,这款机器的bios因充电芯片95522和9538而不同,本机器的充电芯片是9538,最新版的bios是通过快速服务代码从Dell娘家下载来的,相信娘家人不会弄错,看样子己经不是软件引起的不充电,又有人说这款机器不充电更换充电芯片就修好了,本着经济快捷的原则,到淘宝花3.98元包邮采购了一块9538 和焊膏,拾起不常用的吹风焊枪,先在废旧板上反复练习取下芯片,又焊接芯片,自认为技术没问题了,但为防止万一,在动手之前还是和机主勾通了一下,如果芯片焊接失败或扩大故障只有另请高手了,机主说你弄不好,在本地也难弄好,机主答复,随便弄,弄不好就报废,机主的答复就是动力,没有压力,大胆地干,取下9538芯片,焊上新购的9538开机,期待中…

  结果还是不充电,故障依旧,在网上看了一维修师傅对这款机器充电电路分析,讲得还细,认为找到故障还是有希望的,也查了一下,万一某个元件坏了,在某宝能否买到。

  做足功课后,开始动手,先查电池座上的第6脚和第7脚均为3.3V正常,据说这两脚是跟EC对话(时钟,另一个dat 不知叫啥),第5脚没电压,这边估计没问题,

  再来查适配器相关电路,在无线网卡之下找到了PU01,测其1脚19.5V正常,第4脚2.6V(网友说2.5V)正常,第5脚几乎为0(正常应该是3.3V),这个3.3V告诉系统存在适配器!断开适配器和电池(不可带电操作,测试元件的好坏),先测试PU01第5脚对地电阻为1.2欧,先怀疑PU01不行,取下PU01,再测其5脚对地电阻仍是1.2欧,从电路上看,跟PU01第5脚的连接元件来看那些电阻都是些大阻值电阻,唯有这个滤波电容PC9短路可能性最大。

  PC9你在主板上的那里,没有点位图,主板上只标注一些大元件的符号,没有办法,只有把这第5脚的漆括开沿着铜皮找,终于在其附近找到这只比芝麻还小的贴片电容,焊下它,再测量第5脚对地电阻终于不是1.2欧了,测量一下这粒害人的芝麻还小的电容,果真1.2欧,至此故障应该找到,通常来说这个电容不会引起其它元件损坏,顶多把PU01干掉,先焊回PU01,测其第5脚电压3.3V正常,将机器还原上电,终于可正常充电了,至此机器不充电故障排除了,但电池的接口,适配器与主板排线接口还有些接触不良,总反复拆装引起的,该固的固,该压紧的压紧,至此总算修好,总之这款机不充电都是这些地方问题,虽然困难重重,但只要耐心,还是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楼主牛B, 维修站修不好的电脑,你都修好了,人才

网友:
白得一新电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值得点赞。

网友:
还真是发财小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本机不充电修复后续的两个问题(1)适配器有时又没有识别到,弹出警告窗,显示正在充电。以为正在充电但电量不变

  产生原因:充电器中间那根针与主板接触不良(主板反复拆装,多次将充电器座与主板连接的排线拔插)
  处理方法:用导线直接最边上的那一根线(灰色)的主板插座对应位置焊接起来
(2)每次开机总提示服务标签(服务编号)未编程

  处理方法:
第一步:主机背面找到服务编号并记录

第二步:按电源开关后再点按功能键“F2”进入bios设置
第三步:在bios设置中,点击左边倒数第三个Maintenancer的左边加号,展开后,选中第一个 service Tag,在右边上方的空格中填入服务编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Yes”,在再次弹出的对话框中点继续点“Yes”完成保存并退出。
  完成上述操作后,开机再不会有窗口弹出,直接进系统。

网友A:
我昨天刚修过一个g3不充电 bios显示未识别适配器   psid 线路上一个小二极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修过一个g3不充电 bios显示未识别适配器   psid 线路上一个小二极管短路

网友:
所以这类问题不一定要先刷bios直接从电源适配器,充电电路入手,排除故障后再去刷bios也不晚!

网友:
楼主真给力。修好这样的问题真的可以让人兴奋好几天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个人感觉!机器不充电线看看适配器识别没有。没有再下手吧

网友:
原电源都鼓包了,浪费人家检测维修时间不说,还好意思白得一块新电池  那么你那个同事是哪里人?

网友:
牛逼克拉丝

网友:
艺高人胆大,这个也很关键:“机主答复,随便弄,弄不好就报废,机主的答复就是动力,没有压力,大胆地干”

网友:
来学习的,看看这位大神怎么处理问题

网友:
售后修主板就是来搞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