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51FB求个点位

楼主(2024-08-03):
没得点位 不知道EC的条件满足没有,现在连3  5V的开启都没有,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望广大同行帮我找一找点位,谢谢大家

网友:
难搞了,看老马家那里有没有卖

网友A:
我有点位,图纸也有

网友:
谢谢你,刚刚已经搞定了,可能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直接把线性3V的后级直连,现在开机正常关机正常了。

网友A:
恭喜秒杀捡漏了!十代的还是比较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秒杀捡漏了!十代的还是比较新的

刚开始还以为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因为线性5V断电之后阻值偏低快接地了。过一会之后才恢复正常。所以就换了芯片还是一样。EC周边一点电都没有测到,只有先想到把EC的供电搞过去看看,然后就只有一个线性3V出来的,直连试一试,就这样捡了一个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位,图纸也有

你能把这个图纸点位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位,图纸也有

你好,可以把点位分享一下吗?现在有一点点问题,就是单电池不能开机,但是可以放电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