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59板号 DAX1BMB1AF0带原机BIOS触发0.2左右掉电

楼主(2024-08-03):
这款机子尽量用原机BIOS,要不然可能不正常
话不多说,这个没有图纸,,触发0.2左右掉电,在触发一样的,

目测找到问题,看下面的图片,应该是温控电阻2个的,我测一边没有3.3V,随便找个100欧的电阻装上3.3V出来,插电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一开始以为CPU挂了,测了全板电压一下出来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漏,,,,,,

要有实力才能捡漏,现在问题找到了,就是你们的世界了。这个位置是风扇口,应该算是通病了,应该有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B:
HP 的机器温控出问题一般会闪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的机器温控出问题一般会闪灯吧

按一下开关灯灭掉又正常,又可以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