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无语的故障,接钮扣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4-08-03):
接客户一些老电脑,板号如图6-71-w65s0-d02

其中有两台电脑都是接上钮扣电池就不能开机。
第一台,我直接换个新的钮扣电池就能开机了。然后开始修第二台

第二台腐蚀有点严重,上面装了一个钮扣电池,这就是错误的开始,清理完腐蚀,换了P2808B0,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改电路,我这人死脑筋,不拐弯的。

然后开始找原因,为什么接上钮扣电池就不能开机。
这个主板不接钮扣电池,会自动触发,然后关机,然后可以开机。接上客户的钮扣电池,开机指示灯会由黄变绿,电源0.03.然后会关闭。

经过一下午的折腾,居然发现是rtc 电压不对。桥不让开机。
这个主板的rtc 电压是电池到u44 芯片

有问题的电池,得到的RTC 电压如图

全新的钮扣电池

接上电源的电压

还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装的是电压不够的钮扣电池,取下电池,必须要等几秒钟,再装电池或通电,否则主板会锁死不让开机。装上新的电池,如果电压足够,第一次也会自动触发。唉,折腾了一下午,居然就是一个电池电压不够,但愿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神舟的主板rtc接口有的正负是反过来的很坑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哪边是地哪边是正

网友:
对电池电压这么敏感,那电池稍微没电就要换

网友A:
这样会非常麻烦,等过一段BIOS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还得更换

网友:
这样会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非常麻烦,等过一段BIOS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还得更换

把大的电池装上就行了或买个好一点的钮扣电池,两年不用换。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电池电压2.5就算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2.5就算低了吗?

理论上不算,但这个主板低于一定的电压就是不能启动(这个主板板号相同,但设计会有不同),一次我检修了三台,接钮扣电池不开机的,换上全新的电池都可以开机。

网友C:
低于2.6就算低了!该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于2.6就算低了!该换电池

是基本上电池低于这个值都不行吗

网友:
神舟主板BuG多,国产主板的通病。

网友:
分析到位,高级设计

网友:
把外接电池装上,要么搞个好些的纽扣电池,我也遇到过

网友:
DELL笔记本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D:
老电脑我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电脑我都直接换板了

换板260 一毛都没的挣,修一下,老板也给200 块钱。肯定是修才有钱挣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主楼祝生活美满幸福

网友:
我也有个神州的 修神州很麻烦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里面那个电容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