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板号LA-L246P喇叭和外接没有声音配对蓝牙耳机有声音

楼主(2024-08-03):
     如题,戴尔笔记本主板板号LA-246P,在系统里声卡驱动正常,喇叭和外接都没有声音,但是蓝牙耳机有声音!!图纸可参考LA-K034P和LA-L947P(此图没有UA4/1.8v转3.3v HDA总线转换芯片,和LA-L246P更相符合)。都是由UA1/CS8409带功放UA3/TAS5825,及UA2/CS42L42(管耳机孔的)。结构如下图:

既然蓝牙耳机有声音(普通蓝牙耳机,不带声卡,不是那种USB的),说明HDA总线是正常的,这点可以确定吧。
换了CS8409和TAS5825,还是一样。
通过反复测量,发现三个地方有异常,UA1/CS8409第38脚VA_PLL所接电容CA88一直为0v,换了电容还是一样;
UA1第16脚CS8409_RST#(UA1发出此信号复位UA2)为0v,其第34脚HDA_RST#_R是1.8v的(此信号为UA1复位信号);
另外UA1第12脚EC_MUTE#_LS为0.2-1.8v几秒跳一次,把DA24挪开后,这个信号保持1.8v,但还是没有声音(CS8409_MUTE#由UA1发给UA3一直为1.8v)。

到了这里是不是可以判断为UA1声卡芯片条件异常,导致没有复位UA2,从而UA2无法正常工作。(UA3功放芯片好像没其它狗屁条件)也无法驱动UA3。
不知道再查什么地方了。把EC换了?换UA2也换掉?

网友:
第二个图片编辑时明明显示删除成功了。但贴子一发布图片还在。将就看吧。

网友:
测量A1707 820-00928声卡芯片U6200/8409_VA_PLL所接C6200,为1.5v。此芯片封装为WLCSP,玻璃芯片。型号是一样的。
这样看来CS8409还是有问题。买来的芯片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