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ON触发从18V降到0.9V,

楼主(2024-08-04):
求助蓝天笔记本这芯片TON通过一个820K电阻连接公共点,第16角TON触发前18V多,触发后0.9V,芯片电感没输出,感觉不太正常吧,由于现在没物料换这个芯片,想问下大神是不是pu4芯片坏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他不是一直19v的 确实会有变化的 只要你确保电阻没问题  研究其他地方吧

网友A:
EN有没高电平,上下管G 极电压有没量?

网友:
TON是频率设置脚,导通电压是正常的,查下芯片供电和开启以及后级有没有短路再判断

网友:
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有没高电平,上下管G 极电压有没量?

G级没电压,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现象或者场管有没有异常

网友:
修懵逼了,到处修,完全没头绪

,找到问题也不太确定是不是那里坏了

网友B:
换了这个芯片正常开机了,维修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这个芯片正常开机了,维修完成

厉害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