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JVSIQ 和 W25Q64JVSSIQ芯片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24-08-04):
主板BIOS芯片不能读写了,以下两块BIOS芯片是否可以
互换?
W25Q64JVSIQ 和
W25Q64JVSSIQ (前者是主板上的原装芯片)
芯片
iOS
主板

网友:
可以互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电压相同,容量相同,可以代还

网友:
统一回复:收到!谢谢各位!试刷了,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