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A-J672P rev:1.0 图纸和点位

楼主(2024-08-04):
求 LA-J672P rev:1.0 图纸和点位   有可以参考的也行

网友A:
我有参考图纸点位,元件型号序号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点位元件位置有差异(主要是南桥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网友:
感谢主板信息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参考图纸点位,元件型号序号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点位元件位置有差异(主要是南桥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

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2025-06-02):
这是H482P,在电路图中是可以参考的,点位不清楚,但二楼发的就是H48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