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图纸上标这个don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04):
顺便问一下这个soc s5是不是要开机后才有?cpu不发出s3 没有rsmrst.

网友:
已经修好,经过研究,我的想法是对的,桥只有1.05待机电压,按开关后才有桥1.5和2.5.所有电压正常了发出pg给cpu,cpu供电正常后pg给电源芯片,芯片条件正常识别svid调节vcore,大佬们别水帖了,此帖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