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轻轻抬~~~~~~~~~~~~~~~~~~~~

楼主(2024-08-04):
前几天 找常年给自己服务的装机师傅 给我的电脑清灰换cpu硅脂。   其中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拆显卡的时候:先下挡板螺丝。 再按下主板pcie卡扣再拔出 显卡。     那天按下主板卡扣后。  我小心翼翼的取显卡。 发现起不来。  也不敢用力。
下一秒 发现 :原来是 挡板 少下了一个小螺丝。  下掉后。 就轻松取出显卡了
想问一下:之前。 显卡挡板少下一个螺丝, 的这轻轻抬。      会不会对显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呀?

因为平时对电脑硬件比较小心谨慎 所以问一下

网友:
轻轻抬    因为我对硬件比较在意   而且  当时我意识到 肯定是卡住了什么东西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 只能微微向上抬点力力

网友A:
没影响,不是太暴力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不是太暴力就没问题

轻轻抬    因为我对硬件比较在意   而且  当时我意识到 肯定是卡住了什么东西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 只能微微向上抬点力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不是太暴力就没问题

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不用担心

网友:
我当时 意识到 肯定是卡住了什么东西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只敢微微向上抬点力力

网友:
本来就一直对硬件太在意了

网友:
没有,硬件也没有那么脆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