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500电压高自动保护

楼主(2024-08-04):
12v高达20 5v高达8v 短接wt7510 2 3脚不保护了, 换了光偶 tl431都不行 原来是5v检测电阻变质 用两个贴片472代替

网友:
这是431控制1脚2.48V的下拉电阻

网友A:
你将这个电阻10.2K电阻换成9.4K, 12V 电压输出应该是12.8V,还是偏高一点,应该换成原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将这个电阻10.2K电阻换成9.4K, 12V 电压输出应该是12.8V,还是偏高一点,应该换成原来一样的

还有一个可调电阻 0.22k我调成0.44 反正输出12.1正好

网友B:
高手啊
上面标注的电路出自哪里,能否共享。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
上面标注的电路出自哪里,能否共享。
谢谢

论坛搜索cm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