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78 cpu烧毁

楼主(2024-08-04):
nm-c78主板,ec有发出dp_work_ec、pch_pwr_en#(南桥3.3v供电)、pch_rsmrst(复位)、pntn_out(按下开关),但南桥没有发出slp_s3#、slp_s4#、slp_s5#信号。今天再次检测,插上电源,电流跑到0.4安,但主板冒烟,赶快拔掉电源。检测1.0v输出,3valw输出短路,使用烧机大法,1v电压,5A电流,摸南桥发烫,看来cpu挂了。将3valw电感一头翘起,插入电源,检测得到17v,原来是3valw输出问题,大电压直接导致CPU烧毁。

其他:3valw芯片(SY8386BRHC_QFN16)应该是自动pwm电路的,周围没有上管和下管,由公共点电压输入后输出3.3valw系统电压,这个电压给南桥供电,所以如芯片损坏则南桥烧毁。这个芯片还会早于3.3valw系统电压输出3vlp(ldo引脚)电压,最多100ma电流,主要是给ec供电,ec启动后会发出ec_on信号,启动3valw和5valw供电。

网友:
不同主板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有些电压可先可后。

网友:
现在的供电芯片动不动就烧糊和击穿就送走u

网友:
蓝桥挂壁了,是不是大电流直接冲上CPU就给干烧了

网友:
个人认为pwm 电路,撬电感去测试电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撬了电感,不能去测电压,也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电压。

网友:
谢谢提醒,pwm电路翘起电感,检测电压方法不对,没有回路。我再试试其他方法。

网友:
翘电感来测,这也想得出来,反馈都没有接上,电压肯定会高了。

网友:
楼主是上管击穿,这样量电压也无不可!

网友:
一个上管,两个下管挺好的。现在一体的芯片爱出问题。

网友:
别着急,慢慢来,先排除短路故障,再按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现在机器烧CPU太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心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