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80故障,有老师傅给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4-08-04):
显卡蓝宝石RX580,APW8722A第三脚接地电阻是5.2K,拆了一个好的量好像有10k,VDDIC输出0.86V,好的好像输出0.95V,想知道这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更换10k能行吗?
显卡
更换
问题

网友:
显卡有时进入测试就黑屏没信号

网友:
R636这个电阻

网友:
应该不行吧,理论上不是换同值电阻嘛!

网友:
刚点亮的时候0.95v,.一会就0.86v了,不知道正常的啥情况

网友:
这个是脚是过流设置,电压输出多少看FB脚

网友:
看一下核心供电,其中可能有一项工作不正常,这样进入测试后显卡会黑屏,用示波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