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460m-V5.在B

楼主(2024-08-04):
华硕EX-b460m-V5.在BIOS里面可以按一下关机.在系统里面或者是PE里面按关机是死机关不了,供电一直上,但是重启可以。有没有碰到这方面的故障?升级了好几个bios,没有下文

网友A:
我也有2片是这样的.这个主板刷BIOS后就有这个问题.升级BIOS也没用.不知咋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2片是这样的.这个主板刷BIOS后就有这个问题.升级BIOS也没用.不知咋解决

我有好的主板.BIOS被份出来也没有用.原主板就可以.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的主板.BIOS被份出来也没有用.原主板就可以.好奇怪

可能是ME在里面搞事,等高手来换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