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dell 19817-1 TB BIOS

楼主(2024-08-04):
戴尔dell 19817-1 TB买的 BIOS 发现没有好的ios就上传一下!!

网友:
我来验证 下

网友A:
能亮机 输入完序列号  就完蛋了  什么情况

网友B(2024-09-10):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 输入完序列号  就完蛋了  什么情况

修好没有  我也是这种情况  我这边有两台这样的机子  故障一样  但是刷的是同一个BIOS  一台好了  另一台就是只要输入序列号就开不起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有  我也是这种情况  我这边有两台这样的机子  故障一样  但是刷的是同一个BIOS  一台好了  另一台 ...

刷完BIOS  要把所有设备装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  要把所有设备装齐

都装齐的    试了三五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装齐的    试了三五遍了

                                            试试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装齐的    试了三五遍了

不好意思搞错了     你淘宝一个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搞错了     你淘宝一个试试呢

老板拿去换板子去了

网友C:
我的是不触发刷这个开机了,改完ST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不触发刷这个开机了,改完ST就又不触发了

破案了,这机器要打上后盖才开,其次电流表有问题也开不了

网友(2024-11-19):
有用,秒开

网友(2025-08-17):
手里正好修这款。此机古怪,单独用C口电源待机0.06,不能触发开机。必须接电池才行。
偶尔接了电池也不能触发,必须拔电池几次后再开。
总之很古怪。

网友(2025-11-15):
戴尔类似这几款机,电池必须要有电 才能开机 电池一定要有电

网友(2026-05-04):
this is clean ME with Corporate LP sku

I was looking for Consumer LP s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