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V3.1板子屏幕不亮

楼主(2024-08-04):
机器声卡原本可能有故障,打上驱动调声音就死机,一个扬声器不响,但是隔天突然两个都响了,但是显卡疯狂掉帧,过一会有一点点花就直接黑了,拆开测量发现显卡1.8V和1.5V都没有,开机屏幕不显示,但是可以读盘机器可以启动电流2A左右,声卡拆除了,外接HDMI可以显示但是会花屏,不是显示器连接问题,刷过BIOS没用,正面rt9018b烫手,各位大神师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
外接HDMI可以显示,但是花屏,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声卡也拆除了:kuqi:

网友:
现在有一个电阻短路,电阻拆下焊盘依旧短路,大神师傅们你们知道这个通往哪里吗:kuqi: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楼主一路长红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花屏了,说明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板子也够老,不知买个主板多少钱

网友:
新手吧,外接花屏还用测量那么多?直接干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