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3500 10代I7 bios 版号19753-1

楼主(2024-08-04):
接到二修戴尔笔记本G3 3500 10代I7版本  上家刷了主板上3个bios   8M 16M  1M bios  接到机器是不触发,刷了论坛上的bios可以触发了,反复重启0.4A 无cpu供电,重启瞬间有CPU供电,然后又掉电流0.4,基本确定是EC坏了(或者EC程序坏了),上家动了这个1M的bios,拆下读写发现无数据,想着求个BIOS ,就算换了有程序EC这个BIOS没程序估计也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网友A:
这个1M不是EC的,这个EC不用程序,这主板cpu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M不是EC的,这个EC不用程序,这主板cpu坏的多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个1M是T口的,还是EC的

网友:
本来就是空的 特定的时候是有数据的

网友:
论坛中高手如云!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CPU坏了 这机器EC没有ROM芯片

网友:
cpu问题 最后我们也是放弃了

网友B:
没看懂,怎么就“基本确定”是ec坏了?

网友:
这机器CPU喜欢坏,用示波器看是出了CPU供电的,响一下就掉电。热成像看CPU已经发烫了一下,然后保护了

网友:
实锤了,确实CPU挂了,EC芯片我有换  换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怎么就“基本确定”是ec坏了?

因为手动不触发,怀疑是EC不触发

网友:
维修要保持冷静头脑

网友:
不是有个热敏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