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屏幕背光信号不稳

楼主(2024-08-04):
联想710s-13IKB笔记本电脑电脑。
屏幕背光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黑屏状态,用手机手电筒照射,可以看见屏幕内容,所以估计是背光信号不行,或背光灯坏了。外接显示屏通过microhdmi输出正常。

BIOS已刷成最新的2019版。

测量eDP接口旁U5501芯片,1,4,5脚都有3.3v

屏幕不论亮,暗,测量eDP插座31.32.33.34脚,保险丝电压,都有19.7v,eDP插座1234脚都有3.3v.

拔MicroHDMI接口旁连显示屏信号传输线,屏蔽开合信号,故障依旧。

这个笔记本屏幕,原装为夏普的屏幕,以为是背光灯坏了,买了个京东方的兼容屏换上去。结果也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黑屏状态下,手机照射有画面,而且有时候自已会亮,或闪烁。

显示屏eDP 30pin,其中含有背光控制信号。
排除屏幕不兼容的可能性。

估计故障在屏线上。不是两头,应该是中间某段被挤压太严重受损。

网上买屏线。客服回应:
屏线问题一般很简单,出现黑屏,花屏,闪屏,或者暗屏,这些是屏线问题!
来回搬动屏幕上下活动,屏幕会时好时坏,这样就确定,屏线损坏。

把屏线拆下来,把屏线各处拧松一点,从转轴内侧绕到屏幕,这样屏线长度有多,转动屏幕不会拉扯到屏线,装好,测试,正常。

网友A:
你这维修技术员称号花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维修技术员称号花钱买的?

注册的时间比较早

网友:
背光控制信号不稳,查主板电路

网友:
断开原有信号,直接接个背光开启信号,看下会不会暗屏

网友B:
看看背光供电电路的保险是否正常,可以短接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C:
夏普的屏幕和京东方屏显示效果差异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夏普的屏幕和京东方屏显示效果差异大不大?

我买的京东方是A-,有瑕疵的,效果还行,原来的屏也斑斑点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背光供电电路的保险是否正常,可以短接一下试试效果

这四个引脚相互短接一起,电压3.3v左右。

网友:
夏普的屏幕估计效果会好很多哦

网友:
这种显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先检查屏线。

网友:
感觉屏幕修的还是少

网友:
信号不稳用手扶着就稳了,我有个笔记本屏也是用手扶着就稳了

网友:
信号不稳先查屏线,,,,,,,,,,,,,,,,,

网友:
屏线不换?  这能靠谱?